编程
請問有人試過MR-JE-C用Modbus TCP控制嗎?

楼主(2018-12-10):
之前有看到有前輩分享FX5使用CCLINK-IE Field Basic連線的方式,不過這種方式限制在三菱PLC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看型錄這個MR-JE-C是有支援Modbus的,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測試過這個連線方式?
我在MR Configurator2這套軟體都找不到有關於Modbus TCp的相關設定,使用modscan連線也是都法連線到。
請前輩指教一下了

网友A:
估计是没有人做过这个,打400电话估计也是没有结果。

网友B:
你的MR版本是那个版本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一分资料是MODBUS TCP的,挂网下载吧

楼主:
MR-C2已經用到1.92A了,前幾天才更新好的。
有一份原文的的資料有找到,但是裡面完全有提到在驅動器裡面需要設定哪些參數,所以目前都還無法連線

网友D:
SHNA030269这个看过没?

网友E:
是这本吗
MR-JE-_C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Modbus&TCP篇).pdf

网友F:
大师!您是否做过类似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引用 网友D:
SHNA030269这个看过没?

网友G:
还是cclink ie 吧 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