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10):
台达PLC跟两台称重仪表通讯,通讯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表就读不上来了。用的modubls 485通讯。请教下为什么,波特率设置低一点的话,PLC读仪表称重数据也会掉线,就是没那么快掉线

网友A:
讨论讨论:
在台达plc编程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咨询下仪表厂家,看用的是什么modbus参数,比如波特率、奇偶校验位等等;另外,有的时候仪表厂家不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实在没办法了,自己可以监听一下仪表的数据,修改合适的modbus参数,看什么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B:
试一下除低读写频率,
试过读写频率过快,从机死机的情况,
采用轮询的,中间加一定的停止时间。
称重仪表的采样速率有些是比较低的。

楼主:
间隔五秒读取,波特率改成4800,这样过一两个小时才会掉线, 掉线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两个表轮询五秒进行读取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C:
通讯线用的规范吗?终端电阻有没有?

楼主:
没有加终端电阻,是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B:
单独一个表测试一下,
还是不行,叫厂家更换一个表。
单独测试没问题,只能加终端电阻,和磁环之类的试一下。

楼主:
加磁环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