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如题!

小弟刚刚开始接触这些,,现在脑子里有些打架,搞不清插补,电子凸轮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向各路大神取点经!!

网友A:
插补的做出的轨迹是由规矩的图形形成的,直线,圆弧或圆,螺旋,形成的轨迹,直线圆圆弧都是有2个或3个或多个点形成的,往往需要一个基准轴和其他轴做相应的有规矩的轨迹运动,每个轴相应的速度与移动量可以通过数学运算得到,电子凸轮是机械凸轮在软件上的实例化,这样凸轮曲线就不会受机械的制约,电子凸轮相比插补不是基准轴的概念,是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概念,输入轴可以是有实际的轴也可以是虚拟的轴,电子凸轮是先定义好一条曲线轨迹,输出轴与输入轴是按照曲线轨迹进行运动
  • 下载积分:+3(a918126889)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jack1009) 热心助人!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插补就是n个轴同时启动,然后同时到达目标点;电子凸轮就像机械凸轮一样,只不过电子是虚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补的做出的轨迹是由规矩的图形形成的,直线,圆弧或圆,螺旋,形成的轨迹,直线圆圆弧都是有2个或3个或多个点形成的,往往需要一个基准轴和其他轴做相应的有规矩的轨迹运动,每个轴相应的速度与移动量可以通过数学运算得到,电子凸轮是机械凸轮在软件上的实例化,这样凸轮曲线就不会受机械的制约,电子凸轮相比插补不是基准轴的概念,是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概念,输入轴可以是有实际的轴也可以是虚拟的轴,电子凸轮是先定义好一条曲线轨迹,输出轴与输入轴是按照曲线轨迹进行运动

    也就是说插补 是多轴一起动作 ,电子凸轮 有主从 之分?

网友C:
    1楼流弊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插补 是多轴一起动作 ,电子凸轮 有主从 之分?

    可以这么说

网友E(2019-11-13):
    电子凸轮,和插补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实际上,电子凸轮就是在做XY两个轴的插补计算。只不过,广义上的插补运算一般用在机器人,机床的等行业,二这些应用的插补都是多个轴,且还有坐标系统的转换,可是电子凸轮没有,其坐标系统是相对固定的,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