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D与变频器通讯,怎么读频率

楼主(2018-12-10):
FX3U-485ADP-MD与变频器通讯,怎么读频率,速度,母线电压等。可以启停和写频率,用ADPRW 指令读不出来,求教高手。
饿哦的写法是 LDM800-----------ADPRW H1 H3 H1000 K0 D504 难道读数据有指定寄存器?求解

网友A:
H1 是站号 H3是功能码 H1000是地址 k0是读取数量 D504 是存储元件启始 这个指令目前只看到K0有问题和LDM800 ,应该LDM8000、K0代表读取0数量

网友B:
这个是用支持MODBUS的指令来做,各个操作数,可以参考FX通讯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ADPRW H1 H3 H1000 K0 D504
改成
ADPRW H1 H3 H1000 K1 D504
K0改成K1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初始的通讯协议不知道对不对,,你没附图上来
LD M8411 MOV.........对应的通讯协议

网友E:
用三菱的IVCK K0 H6F D6000 K2,就能读到频率,三菱有专用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