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怎样才能通过以太网读取PLC的梯形图,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前提条件是你的PLC能联网或你的触摸屏能联网才行。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怎么联网?请给说明一下。

网友B:
    有串口吗,用串口服务器。用过上海卓岚的,还算稳定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PLC有插网线的接口吗?没有的话额,触摸屏有网口也行,连在一个路由器或交换机上,设定在一个网段通过穿透功能也能实现。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