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楼主(2018-12-10):
为什么PLC算出来的和计算器算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精度浮点就这样了  双精度就OK了,就是三菱没有

双精度也不OK,它只能保持15位精度,然后16位就是这个样子了。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精度也不OK,它只能保持15位精度,然后16位就是这个样子了。
[attachment=228226]

你这是要抬杠啊。。。那你能找个方式给我把 π 完整表示出来吗

网友D:
貌似微软的计算器,不是真正的浮点数计算。要真的检验,就自己用C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