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哪些型号支持插补?

楼主(2018-12-11):
三菱哪些型号支持插补?

网友A:
三菱cpu本体可以插补的 好像没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只有定位模块或者运动模块

网友B:
FX5U本体支持直线插补

网友C:
5U本体可以插补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5U本体只支持直线插补,L系列的有内置定位的功能,具体看手册,其他的就是定位单元与模块,FX的20PG,FX5U的20PG与40SSC,80SSC Q/L系列的75系列,77系列还有就是运动CPU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你可以手动插补啊,自己算数据

网友F: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