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小白想问个关于功能块的问题。能不能把自己常用的程序都写成功能块?比如说我有一个工件的动作流程经常用,刚接触功能块不知道怎么用,比如怎样指定输入输出时间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注意输入输出的个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可以的,把输入输出用标签名替代下,注意下数据类型,3u不支持定时器作为输入输出使用,只能在FB内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注意输入输出的个数

输入输出有限制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把输入输出用标签名替代下,注意下数据类型,3u不支持定时器作为输入输出使用,只能在FB内部使用

好的,谢谢

网友C:
可以模块化,规划好继电器寄存器,后期直接调用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D:
這個功能不錯

网友E:
可以 已经试过了

网友F:
GX-WORK2 功能块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