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2018-12-11):
描述:用无顺序通讯协议数据通讯,视觉对应设置了无协议232,通讯测试没问题,
描述:每次拍照只能返回OK数据
描述:流程中断串行数据输出没反应
能接到响应,通讯应该没错才对,实在找不到串行数据输出流程还有什么好设置的。。。

网友A:
你的测量结果数据没有输出来,你看的那条报文是输出,命令执行OK NG判断吧,你如果想输出测量数据,应该把测量数据也通过232输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量结果数据没有输出来,你看的那条报文是输出,命令执行OK NG判断吧,你如果想输出测量数据,应该把测量数据也通过232输出

图三就是结果的232输出,就是那个设置了不会输出,找不到是哪的问题。。。

网友B:
用以太网无协议和FH550做过通迅,用来测量控制伺服定位。

网友A:
你的手册通讯的不会就这么点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然后我发现发送数据也有问题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和接收一样都是数据丢失,发送的是切换场景,变成获取场景编号,串口模块监视的是scenen 1cr,视觉接收到的是scenen,有没有CR不清楚,应该是有才会返回数据

网友A:
不发空字符呢?scenen1cr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空字符呢?scenen1cr

空字符换成N?什么意思。。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空格后的字符收不到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去掉控制符又都未正常处理。。。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视觉接收情况

网友A:
你问一下厂商,他的报文格式,按说明书上来,第一幅跟踪的也没错,只是回复有问题,应该都是OKcr切换编号按第一幅跟踪的那个格式搞成3位试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