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如图是通讯读取内阻参数的通讯,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更改上下限的设定值,请问一下,这怎么写?附上RM3544多本说明书和部分接收数据程序(已经通讯成功)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A:
把技术资料看明白,是可以设置上下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技术资料看明白,是可以设置上下限的

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更改啊,而不是在内阻仪设置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A:
日置的测试仪是可以通过指令的方式发送命令修改参数值啊!你把测试仪的命令手册看明白

楼主:
上下限通讯,也可以用串口助手
:CALC:LIM:UPP0.0450D0A  上限(45m欧)
:CALC:LIM:LOW0.0250D0A  下限(25m欧)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B(2021-09-17):
楼主可否把这个通信程序分享我?1.触发设备开始检测 2.读取电阻值。我在做这个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把这个通信程序分享我?1.触发设备开始检测 2.读取电阻值。我在做这个通信。

我最多给你找个英文版说明书了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C:
谢谢大佬分享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