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大家设备控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一般是用如图所示电路 控制电路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安全吗?人通过按钮直接接触了220V电

楼主:
有没有用24V控制的电路,能做,但是感觉太麻烦了,再就是有没有必要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备用在什么场合,如果对安全要求很高的话,这样的电路是不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18-12-11 16:54发表的 控制电路 :
大家设备控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一般是用如图所示电路 [attachment=228228]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安全吗?人通过按钮直接接触了220V电

220V的感觉没啥问题,家用也是220v天天摸啊

网友C:
没看懂楼主所云,通过按钮触电是啥意思?万一怕触电,你不会站在木板上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的感觉没啥问题,家用也是220v天天摸啊

恩,本意想用,24V,就是人接触的地方都用24V,这样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楼主所云,通过按钮触电是啥意思?万一怕触电,你不会站在木板上操作吗?

恩,本意想用24V控制,就是人能接触的地方都用24V,这样更安全。还有就是现在的按钮端子是裸露的,没保护(做保护麻烦),人也容易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本意想用,24V,就是人接触的地方都用24V,这样更安全

没问题啊,你也可以加个直流电源,贵百来块

网友D:
我们的机床都有隔离变压器,ePLAN的图有点乱,节点还是圆点好
风铃

网友E:
  工业设备的控制电路多用的是220V和380V控制的,我所修理的大部分设备都是220V控制的,380V也会加变压器变成220V专门控制接触器和继电器,只有在PLC和变频器控制电路中多采用24V控制,多用于控制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等等。

网友F:
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18-12-11 16:54发表的 控制电路 :
大家设备控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一般是用如图所示电路 [attachment=228228]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安全吗?人通过按钮直接接触了220V电

你想多了!在plc流行前,大量的继电控制用220或380控制,以前的器件还差,都用了那么多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不用24V就加一个控制用隔离变压器,一般要求高或者水比较多的设备用24V或者36V。
自学

网友H:
有PLC 变频 和伺服这些电路,一般都是用24V。
如果只是正反转或星三角这些电路就直接380V了,复杂电路还是24V控制安全性高

网友I:
家里控制灯的按钮是220V的,插座也是220V的(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