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问题

楼主(2018-12-11):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74123.html
根据之前这个贴子里,做了这样的程序,现在有个问题,
改变D0的值,为何之前输出的M不会复位?

网友A:
1楼正解

楼主:
out 指令,为何在这里变成了SET的功能?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B:
纯属猜测
因为你是用(M0Z0),每个扫描周期到这里只能检测到M0通/M1通/M2通的信息,不能检测到断的信号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B:
没在程序中的地址不做变化这样?

楼主:
没弄懂为啥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