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原點復歸失敗

楼主(2018-12-11):
请问~如果发现某一轴,原点赋归很容易失败,几乎都是停在差不多的点。有什么方法可以排除,例如参数设定?

网友A:
采用 找近点+Z相 的方式,回零就准确多了

楼主:
目前是以這方式回home的,但是一直有錯誤無法成功回home,一直有錯誤訊息
引用 网友A:
采用 找近点+Z相 的方式,回零就准确多了

网友B:
速度改改试试

楼主:
跟改過了,也是同樣的問題
引用 网友B:
速度改改试试

网友C:
請查找錯誤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