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一个CPU224XP的主机,带着一个EM231的4路模拟量扩展模块,端子什么也没有接,监控AIW数据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数值变化呢?224xp本机的2路模拟量不接线都显示5000左右的数字值。EM231的模块不接线,监控显示7000多的数字值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1. 奇怪的是,我用标定的仪表发出5V的标准信号给224XP的模拟量通道,通道会变成16000左右,证明采集数据还正常,把标定仪表设置为0V时,224xp采集的数字值是1000左右,不是应该是0吗?
2. 同样的方法,把5V接入到EM231的通道上,数字值到了20000多,证明转换有问题?这是模块坏了吗?接入0V后,采集数字值还是7000多。我已经把负端和电源短接了,但是没有效果,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EM231是坏了吗?我加到9V时,采集的数字值就到了32000多了。怎么会有1V的差距,有点大啊.

网友A:
加信号隔离器试试,仪表是220V供电,还是24V供电,如果是220V供电的必须加信号隔离器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B:
通道量程设置不同,有  -5–+5v  和    0–10v
另外不用的模拟量端子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