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J4-A伺服一键式调整后还是振动问题

楼主(2018-12-12):
J4-A的伺服替换的J2伺服,替换完之后硬件都没问题,经过一键式调整还是有振动,也调了PA09,稍微好一点,请问还可以调什么参数改善振动,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有没试过呢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改为手动模式,后面负载惯性比改为15倍,一般1kw以下都可以

网友B:
问一下供应商的技术比较快一点
三菱销售

网友C:
看说明书啊

网友D(2019-01-17):
调一下速度环,调小一点,

网友E:
一键式调整内部有3种模式可以选,定位的建议基本模式/高性能模式,速度力矩模式建议低性能模式,一般都可以满足现场要求

网友F(2019-06-12):
根据你的负载重量和速度 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