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32无协议通讯,发送的数据会换行

楼主(2018-12-12):
用三菱 C24 ,RS232无协议通讯,发送相同的一组数据,用串口助手接受到的数据会在不同位置自动换行,感觉就像是在分两次发送的

楼主:
连接能建立,但是收到的数据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啊

楼主:
难受啊,没有人回复

网友A:
哎!5改为6
之前是6也是这样,经常不定时换行,偶尔才有回车换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之前是6也是这样,经常不定时换行,偶尔才有回车换行

网友A:
收到的对,看你串口工具,接受是30个字节没毛病,就是你3次发的有换不规律的行,要不换个串口工具,或不发送OAOD换个别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