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我用保险做保护,大师们都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电机的过载直接用电机启动器,其他过载用热继电器。

网友B:
选适当的断路器

网友C:
热继电器最佳,把其中两相发热元件串联当一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继电器最佳,把其中两相发热元件串联当一相用。

这操作还真没试过

网友D:
选择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操作还真没试过

我用过多次

网友E:
楼上两相串联的好   国外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