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8-12-12):
[= D0 h100]-------------[ set m0]
第一次把程序下载到PLC里是 D0里为H100时 M0被置1了
但是把PLC断一次电后 在启动 D0又一次放入H100时 M0就不能被置1了(后面程序有复位M0,是上升沿触发的)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惑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能截程序图吗

网友B:
把你程序贴上来完整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应该是你第一次上电是程序执行中满足了复位的条件并持续执行中 所以不能置位。请查看下!

楼主:
四百多行截图太多了程序在这里,监测显示从222步开始哪里 M4不能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