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安装了MT works2以后,无法与Q173DCPU通信,看设备管理器知道是USB驱动有问题,求问怎么解决!我是win10系统~

网友A:
重新安装usb驱动,文件在安装好的文件夹内。

网友B:
引用楼主sunmeraly于2018-12-12 12:00发表的 三菱运动控制器软件问题 :
安装了MT works2以后,无法与Q173DCPU通信,看设备管理器知道是USB驱动有问题,求问怎么解决!我是win10系统~

右擊有問題的驅動裝置,然後更新一次驅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usb驱动,文件在安装好的文件夹内。
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B:
若驅動無法安裝建議查看一下UAC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