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三菱触摸屏GS2107-WTBD怎么清除原程序有密码

楼主(2018-12-12):
三菱触摸屏GS2107-WTBD怎么清除原程序有密码,第一次用

网友A:
情况1
如果是屏有密码,只能写入BIOS,这样会把屏恢复出厂状态,空白。程序也没了
情况2
如果手上有程序,只是程序上有密码,可以在安全里删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请问怎么操作吗

网友B:
這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