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求助

楼主(2018-12-12):
本人新手写,刚接触西门子几个星期。求助这个程序对吗?
就是一个除法,之后用i0.1清零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S7-200仿真软件,输入i0.0和i0.1,看里面数据不变化。

楼主:
各位大神路过狠狠的踩两下

网友A:
I0.0后面加个上升沿指令!
是的呢,学习的时候注意到了,写的时候给忘了,看来还是不能只看。

网友B:
能执行,仿真软件有问题

网友B:
不要两个按钮一起导通就行
谢谢指导,那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