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

楼主(2018-12-12):
请问大侠们,步科触摸屏可以解密吗?

网友A:
好像也是支持反编译的 不过读过一次 直接白屏了 后来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看人家的程序设置是不是允许的 一般卖的的设备大部分都是禁止的 或者需要密码的

网友C:
找 忍者 大师

网友A:
对硬件版本有点要求 1.3以上的版本可以 实在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打400问一下 怎么反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