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SMART200用电脑监控程序影响输出点???

楼主(2018-12-12):
今天遇到一个怪事,PLC运行正常,但是用电脑一监控程序,Q0.6(带的一个继电器)这个点就会不停的断开吸合,本来是一直吸合的,一监控就滋滋滋的电压不够了。但是旁边的Q0.4、Q0.5就是正常的,都是用的公用的公共点。一关掉在线监控就恢复正常,打开在线监控就不行了。一开始还以为是PLC硬件问题,换了个新的还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我哪里设置的原因吗?
有大神帮忙支支招吗?什么原因?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滋滋,考虑两点,电压不够,短路。
我前几天是短路。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滋滋,考虑两点,电压不够,短路。
我前几天是短路。
确实是电压不够啊,问题的关键是,我编程软件不在线监控就正常的,一点在线监控就电压不够了。关掉在线监控立马又正常,一监控问题又来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先把电压不够的问题解决一下试试

网友C:
看下监控表或强制表有关于控制Q0.6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