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昆仑通态和西门子S7-200通信能不能直接用PC-PPI电缆?

网友A:
没必要,MCGS有485口

楼主:
MCGS屏不是有1×RS232口和1×RS485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MCGS有485口

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没必要?我手头上有一条PC/PPI电缆,就问这线能不能用来做MCGS屏和S7-200通信线。你回复 ‘没必要’ ,是不是没必要省钱而用PC/PPI,有必要花钱再买一条485线?絮我愚笨,还是不明白我手头上S7-200PLC的PC/PPI线,到底能不能用于MCGS触摸屏和S7-200PLC通信用。接上去会不会烧触摸屏和PLC?

网友B:
触摸屏485接PLC485   3芯线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485接PLC485   3芯线一根

这种成品线可有买?
如果设计院设计一个工程,难道设计人员拿烙铁去焊几根485线缆给用户?

网友C:
买屏的时候可以要求送通讯线的吧,不用自己做,用屏的485口直连。PC/PPI的线实际上是一根232转485的线,可以用,选COM1,但是数量多的话,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三菱西门子我都用过

楼主(2019-02-01):
引用 网友C:
买屏的时候可以要求送通讯线的吧,不用自己做,用屏的485口直连。PC/PPI的线实际上是一根232转485的线,可以用,选COM1,但是数量多的话,成本比较高吧。

我们是投资16亿元水泥生产线的项目,里面的一个稀油站系统想用触摸屏控制,成本不是问题,几百元的线缆对成本影响不大。触摸屏买回来就没有配线缆的。但西门子200的PLC是带有PC/PPI线缆的,就想用这线缆连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想请问下你说的COM1在哪里选?是在“设备窗口”的串口父设备那里选吗?

网友E:
数据线在某宝多了,也不贵,我都是买,不自己焊接

网友F:
16亿的项目,没找对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亿的项目,没找对人吧

大型设备、系统是招投标的。
有些小项目没招投标
比如液阻起动柜还要自己制作呢,钳工做柜体电工负责电气线路。
有些开关箱找本地小厂家订做。
知道现实就好,不要在这问题上纠结太多,投资方想省钱。

网友B:
mcgs选COM口2/485和西门子PLC38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