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控制伺服定位不准问题

楼主(2018-12-13):
用三菱fx控制伺服X+Z两个轴,当只使用X轴时候,X行走位置没有问题。比如设定值是25.00但是当两个轴都使用的时候X每次都走到24.49就停了。而且每次jobX都是已0.01在变化。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监控下实际发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