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本人新萌,不太明白集电极开路输出Z相信号(OP)的用法,能请给位大佬详细直白解释下么

网友A:
电机每旋转一周,其编码器将产生一个Z向脉冲信号
  • 下载积分:+2(陈梦瑶) 真诚感谢!

网友B:
    Z相是马达转一圈输出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可以计算马达转了多少圈。
    Z相有差分信号接法如LZ,LAR,也有集电极开路接法如 OP,LG
    在回原点方式有时会用到Z相,如DOG回原点方式时就需要这个信号,
    而到底是什么接法得看你的上位机需要什么方式接入,另外,Z相有时候说的就是零相信号
    以上是对三菱产品来说的,如有不对请指正。
  • 下载积分:+2(陈梦瑶) 真诚感谢!
  • 自我解救

网友C:
    嗯,学习了,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D:
    除了2樓主說的外。還有一個重點是。
    當你的定位要求非常的精準時。在做原點復歸時,一定要去看Z相。
  • 下载积分:+1(陈梦瑶)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2樓主說的外。還有一個重點是。
    當你的定位要求非常的精準時。在做原點復歸時,一定要去看Z相。

    马达转一圈才产生一个Z相脉冲,能做到多精准呢?

网友F:
    电机每旋转一周,其编码器将产生一个Z向脉冲信号

网友G:
    Z相就相当于时钟的12点一样。秒针每转一圈都会经过这个点。
    一般用于回原点场合。或者数圈数。

网友H:
    我也一般很少用哪个Z相信号 一般是使用dog信号 ,哪个Z相信号是不是需要编码器给出 还是怎么接的  麻烦使用过的大神给科普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Z相就相当于时钟的12点一样。秒针每转一圈都会经过这个点。
    一般用于回原点场合。或者数圈数。

    从三菱的资料上看,还是碰撞式原点方式最精准吧。

网友I:
    Z相信号是编码器的物理信号,是编码器信号的基本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