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FX3U16MT是漏型输出,为何源型接法也能通,我今天试了一下,两种接法都通了,求指导

网友A:
如果你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没有接线的FX3U-MT

Y和COM之间,如果量反了,就一直是通的。  如果量正了,那是ON时电阻很低,OFF时电阻无穷大。

所以如果你接成源型,就有可能是永远通。关不了。
我用 M8000,让Y0-y5接通,再什么都没有接de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测量的结果是:Y0-Y2正反都通,Y3-Y5却不通;万用表打到电阻档,Y3--Y5基本为2.5KΩ,Y0-Y2正反电阻基本在1Ω以下。我防止PLC损坏导致这样的问题,我Y0-Y5都接了一遍继电器,都能 正常工作,而且漏型源型接法都可以工作。请帮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大家路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B:
我其他的型号(不限于三菱)输入端,偶然拿错传感器,碰到过楼主这样的源漏型感应输入都有效的。但是不敢如此使用,还是最终按手册要求应用

网友C:
不可能,大陆规格的三菱plc晶体管输出的公共点只能借24v负,只能。

网友D:
三菱FU-MT的PLC是只能接0V   要看你接的是多大电压 和电流  毕竟晶体管也有一定的耐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