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语句求教

楼主(2018-12-13):
L #Time_1s
ITB
L W#16#FFF
AW
L W#16#2000
OW
T #Time_S5T
麻烦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A:
L #Time_1s //装入一个Time_1S的变量,我相信他的数据类型是一个Word类型
ITB //将他转换为BCD码。
L W#16#FFF //装入16进制Word常数 FFF
AW //作与操作,丢弃Time_1S的最高4位。
L W#16#2000 //装入16进制Word常数2000
OW //作或操作,将12,13位填写时基,这样这个BCD数就变成了S5TIME类型了。
T #Time_S5T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kaonlmqsb)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B:
更改了定时器的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