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JE-A点表定位

楼主(2018-12-13):
使用这种方式定位,可以支持31个点的定位。看资料好像是要么是顺序执行,要么是循环执行。 那如果不同产品需要不同的点,怎么来选择定位的点?

网友A:
通讯写进去

网友B:
更换品种,但动作还是相同的,我们是这么做的

网友C:
不用PLC写程序也可以的,直接调试软件把位置设置好。

网友D:
总是没有脉冲控制灵活,方便。

网友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的通讯是怎么做的!如果我用MODBUS通讯!他点位表的地址如何定义呢!因为起始地址是2801H,那么我们要写伺服点位表上的速度和脉冲数!要如何确定通讯地址??
引用 网友B:
更换品种,但动作还是相同的,我们是这么做的

楼主:
没有PLC 你的意思是用伺服上的422口通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