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和FX3u通讯线

楼主(2018-12-13):
请教如何做gp4000系列的屏与fx3u连接线,两头都是9针的 ,一公一母,
fx3u是某宝上涛的那种
屏定义和外部PLC连接为232通讯

网友A:
某宝找卖家

网友B:
触摸屏上有链接手册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按手册接,没反应,还是通讯不了、

网友B:
FX3U的话你需要设下参数,PLC端也要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已通讯,谢谢大家

网友C:
顺便说一下方法呢 我记得三菱的COM1采用的RS422的口子

楼主(2019-05-17):
因为好久没登入,所以没回复你的留言
因为是在淘宝上买的,完全按手册接行不通,后来自己琢磨了下,因为试了所有的方式,包括9针线全部接齐,也没有用。最后将rxd和txd两根线对调下,就能通讯了,
估计是淘宝厂家设计时,为方便使用,只需接两根通讯线,且收对收,发对发就可以通讯,他在板子内部已经将收发对调或者板子一时大意做错。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