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plc与上位机工控机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18-12-13):
s7-1200的plc与上位机工控机进行modbus通讯,可是对应的modbus的地址是几点几的?
s7-1200的plc做服务端,上位机做客户端,请问用modscan32做仿真时如何把modbus的地址与s7-1200的plc的输入输出端对应起来?
新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把你要访问的那些 数据 放到一个数组里 然后modbus去访问那个数组

网友B:
Modbus须要PLC编程配合,而且点数有限制,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PLC与PC通讯组件,不用PLC编程,没有点数限制
里面有PC与PLC通讯的范例代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C:
二楼的控件是收费的,不可取

网友D:
为啥不用OP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