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内容如图:

网友A:
大于等于55%
小于等于80%
请问是怎样算的

网友B: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但我啊建议增加一个检测位5  就知道你要的率了

网友C:
四个工位良率相乘就是了
怎样理解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0.8*0.9*0.95*0.9=0.6156=61.56%

网友E:
把各个检测得结果保存起来,移位指令,过来所有检查工位后,随意取当前工位的4个的检查结果,都OK增加1,拿OK处于到该工位的总个数就是综合良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逻辑要清楚,是不是前一个位置检测NG,后一个工位就不检测了,也不计算总数?
如果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工位都检测,那良率是没办法计算准确的仅仅通过这四个位置。
真诚感谢!

网友G:
全部相乘就可以了

网友H:
这是个算术题~我先想想

首先有个 总工件数,OK品前提是四个检测都OK才是良品,你就拿最后良品除以总工件数就是总良率。不对的地方再指正
拆二代

网友I:
用%是算不出来的,
用,总的良品数/总个数,即可

网友J:
这个不是直接可以做个程序就可以统计出来吗?四个工位检测 都合格才为合格品 总数就不要说了 这不就出来了 相乘计算那个只是概率问题 那要检测什么干嘛  去统计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