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过FX3U-ENET-L模块与维纶触摸屏MT8071IE连接
油腻工控大叔

楼主(2018-12-13):
FX3U通过FX3U-ENET-L模块与维纶触摸屏MT8071IE连接,参数该怎么设置,有大神知道吗!试过很多次了,都通讯不上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做过 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油腻工控大叔

楼主:
具体该怎么设置呢?我设置模块跟触摸屏设置的参数如下,但是通讯不上

网友B:
FX Configurator-EN-L 工具在哪下载的?
FX3U通过FX3U-ENET-L模块与维纶触摸屏MT8071IE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