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图片红框里的PR等代表什么?

网友A:
PR=Parameter
DA=Data
  • 下载积分:+2(sunmeraly) 真诚感谢!

网友B:
    加减速设置吗

网友C:
    PR是指参数,通常在GX-Works2中可进行设置 。
    可以理解为10号参数,11号参数.....
    DA是指定位所需数据,比如位置,速度,加减速时间等。
    看下面这个表格会清楚些:

    右边是对应的缓存

    这些PR都可以直接在GX-Works2里设置,如下图

    看这个QD75的电子手册很累人,查缓存不方便。我也吃过苦头。
    给你发一个表格,查缓存非常实用:
  • 下载积分:+5(zhanglin200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sunmeraly) 多谢大佬~感激不尽!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R=Parameter
    DA=Data

网友E:
    这个手册看的好累

网友F(2019-03-16):
    非常完美、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R是指参数,通常在GX-Works2中可进行设置 。
    可以理解为10号参数,11号参数.....
    DA是指定位所需数据,比如位置,速度,加减速时间等。
    看下面这个表格会清楚些: [attachment=228451]
    右边是对应的缓存

    3楼,你好!QD75对应寄存器开始地址如何设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