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4000系列人機觸摸監控元件

楼主(2018-12-13):
請教各位大大,我司有台設備是使用PROFACE4000系列人機,人機畫面第一頁是輸入使用者ID和密碼才可進入其它畫面操作,使用者ID和密碼是用PLC程式編寫的,因為進入操作畫面後,如果人員沒有按下登出鍵的話,畫面一直在操作畫面,這樣任何人都可以操作此設備,我想加入程式讓人機在1分鐘後,沒人觸摸就跳到密碼頁,所以PROFACE人機有沒有一個元件在監控人員有沒有觸摸人機
謝謝

网友A:
可以发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B:
程序中加入判斷不在操作頁面下1分鐘延時登出程序不知這樣是否能滿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我記得有個。螢幕保護的樣子(不知有沒有記錯),可設定時間跟劃面 。你找一下吧!

网友D(2019-11-21):
如果你没动过系统区默认从d0开始,那你把密码的画面号在密码正确延时一定时间后给到D8就可以了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