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4):
各位好!移位指令个数是K10000,但M继电器没有M9999怎么办?请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具体到哪个系列  能不能用其他软元件?

楼主:
三菱FX1S的PLC,发完10000个脉冲后,只有M9999输出,其它的不输出,所以只能使用M9999这个继电器

网友B:
字也是可以的嘛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第2楼周信于2018-12-14 09:32发表的 Re:各位好!移位指令个数是K10000,但M继电器没有M9999怎么办?请教,谢 .. :
三菱FX1S的PLC,发完10000个脉冲后,只有M9999输出,其它的不输出,所以只能使用M9999这个继电器

M8000以上是系統使用的,你不可使用。

网友D(2019-09-14):
移位你为什么不用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