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和Sysmac studio 软件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8-12-14):
我安装了CX-Progammer9.62版本的软件,一直使用时OK的,后来我又安装了 Sysmac studio V1.18版本的软件,安装完之后CX-progammer用起来就很卡,使用智能输入模式,输入一个东西要等很久,不知道格纹大神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问官网客服也是敷衍了事,说是确实会出现卡。很烦

网友A:
是的,今天第一次用笔记本装了CX编程器,然后打开PLC程序就一直安装common tool,后来卸载重装也不行,把Sysmac studio一起卸载了才算可用,不过原本正常的桌面一下子少了底下一块,立马关掉CX编程器又恢复了。也是无语了。

网友B:
正确的安装方式应该是;
1.安装Sysmac studio软件;
2.安装CX-ONE软件;
3.注意有可能Sysmac安装不完全,可能需要多次安装,看运气吧;
4.安装两个软件应该不会造成某个软件卡顿,可能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C:
安装的CX-ONE软件几年后sysmac studio软件出来了,然后安装,目前没有遇到卡顿的现场,可能我不用智能模式,只用经典模式的关系吧。

网友D(2019-01-28):
我先安装的CX 现在安装sysmac studio的时候 系统提示 安装了老版本的 软件 先要卸载才能装sysmac studio 以前就装的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