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4):
使用张力控制器加磁粉离合器进行卷材收卷保持恒定张力,但是随着卷径越来越粗轴心的转矩越来越大,使卷材卷成锥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abcd123580于2018-12-14 17:01发表的 卷材收卷恒定张力 :
使用张力控制器加磁粉离合器进行卷材收卷保持恒定张力,但是随着卷径越来越粗轴心的转矩越来越大,使卷材卷成锥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锥形什么意思,是收卷一端大一端小吗

网友A:
你可以用这个系统试下

网友B:
一般是随着卷径增大,卷取张力要变化的,也就是平常说的梯度张力或者锥度张力。

网友C:
张力控制器上面应该就可以设置锥度了

网友D:
恒张力控制下,卷径太大导致收卷缩幅,请加上锥度控制,控制器一般都带这个功能,参数设置卷材厚度、初始卷径,通过外部记米脉冲自动计算力臂长度改变输出制动力,具体表现为张力控制器随放卷卷径减小自动增加输出

网友D:
其实若是能多出点钱,找一个垂直安装,卷材包角超过120°的导辊,加装一对压力传感器,接入张力控制器形成PID闭环控制,效果更佳

网友E:
收卷采用锥度收卷   PLC控制的话 编程一下就好了

网友F:
上面一堆瞎说的!需要加上卷径计算的。有专用的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早期的欧陆590,abb需要加工艺模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G:
丹佛斯也有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G:
很多都可以用,看你效果和速度,做到几百米每分钟的,还是需要点技术

网友H:
use friction way between winding beam and roller,maybe perfect.directly driver  in beam act as Lz said.

网友I:
哦,没有加张力传感器吗?没有形成张力闭环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