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軟體語系顯示請教

楼主(2018-12-14):
目前手邊的 GX WORKS2是繁體中文版的,但版本有點舊
版本太舊的話,有個問題,就是無法與 GP-Pro EX作軟體連線模擬的測試
想請一下,若是直接安裝新版的簡體版,它的介面文字有辦法透過REGEDIT的修改
來讓它顯示繁體介面嗎?
有點舊的繁體版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你可以看下1.576A版,工具栏-工具-选择语言,是否有帮助

网友B:
將以下內容修改為十進位 950 後再試試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SWnDN-GPPW2\App\CodePage

楼主:
1 codepage改950,軟體會錯誤,開不起來
2 工具栏-工具-选择语言。這個跟介面沒有關係,它是註解顯示方面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翻到一篇舊文 (
連結
)
照文章內容,在以下路徑找到了相關檔案:

C:\Program Files (x86)\MELSOFT\GPPW2\GD2_RC_950.dll
若找不到檔案,升級後再看看是否能解決 (
下載
)

楼主:
感謝提示
原簡體版的GX WORKS2就有內含繁體介面了,只是不曉得為何改CODEPAGE會無效
以前直接改就可以了
剛剛試著把950改檔名,改成936,居然可以
不過我只改了一個GD2測試而己,936的檔案太多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