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长陆工UNI800称重仪表的BCD输出到FX2N怎么搞?

楼主(2018-12-14):
各位老师好!我单位的饲料配料系统用的珠海长陆工UNI800称重仪表,称重仪表的BCD输出到FX2N怎么编程哩?拜托大家了!!

网友A:
这种是接那种LED显示,即8字管,
你要接到PLC,那真的复杂。
首先将电平转换2N输入的,
1234是8字管的BCD码,
DP1,DP2……分别是4个8字管,

网友B:
8421码,有相应指令转换,自己去看指令手册

网友C:
弄个通讯的也比这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