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modbus可以控制三菱伺服定位,怎么大家主要都用总线和脉冲方式

楼主(2018-12-14):
modbus可以控制三菱伺服定位,怎么大家主要都用总线和脉冲方式

网友A:
轴数多了 总线速度快配置更方便,脉冲通用性强 任何品牌伺服都可以
MODBUS有的不一定支持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modbus控制伺服定位控制?

网友B:
三菱运动控制总线还是SSCNET好点,其次就是CC…LINK IE ,MODBUS TCP,最后再考虑串口通讯MODBUS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运动控制总线还是SSCNET好点,其次就是CC…LINK IE ,MODBUS TCP,最后再考虑串口通讯MODBUS
你用过modbus控制私服吗?cclick ie是最好的吧,大家是否清楚,modbus tcp和串口除了线哪些方式不一样,通讯发送的报文格式是否一样

网友C:
modbus就是属于总线,
modbus的通讯速率和实时性不够,
脉冲主要通用,没有其它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