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控制16个轴一个FX_5U就轻松搞定了

楼主(2018-12-15):
就在12月份,FX5U再升级,控制16个轴不再需要用更高级的L系列或Q系列了,FX5U通过内置网口走basic通讯就可轻松搞定了。

网友A:
请问硬件具体实施方案? 譬如模块、电机选型,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B:
请问硬件具体实施方案?

网友C:
还是需要定位模块的支持的

网友D:
MR-JE-C
控制6轴。

网友C:
你用过吗?
引用 网友D:
MR-JE-C
控制6轴。

网友C:
我们公司也开始使用这个组合了

网友E:
能便宜到哪里去,伺服驱动贵多了,性能又不好。

网友F:
有那么多钱买伺服可以直接用两个5U的控制8轴了,两个5U走以太网通讯交换数据。

网友G:
哎
原则是适用 够用 不浪费 选择对的
问题是:
1、你给公司省成本 写程序你费劲心思处理各种问题
2、成本是省了 维护成本上去了 综合成本是升了还是降了?
3、以上问题间接影响了你的工资(公司也在节约成本)
下载积分:+1(紫风颜)

网友H:
楼上说的很实在啊 ,你给公司省了钱,公司可不一定会领你的情,反而出的问题多了还要怪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选型。真实经历。
下载积分:+1(紫风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MR-JE-C
控制6轴。
楼主没吹牛,11月三菱在哪个展览会上就宣布了,新版本固件的支持16轴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J(2019-02-01):
引用 网友G:

原则是适用 够用 不浪费 选择对的
问题是:
1、你给公司省成本 写程序你费劲心思处理各种问题
2、成本是省了 维护成本上去了 综合成本是升了还是降了?

请教~如果是16轴的项目  什么方案最妥当?

网友K:
用Q啊,两个定位模块搞定

网友L(2019-03-04):
好像是伺服的功率都很小,稍大的功率就没有货。
勇者走天下

网友M(2019-08-31):
引用 网友K:
用Q啊,两个定位模块搞定

直接用Q170MCPU 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原则是适用 够用 不浪费 选择对的
问题是:
1、你给公司省成本 写程序你费劲心思处理各种问题
2、成本是省了 维护成本上去了 综合成本是升了还是降了?

没错供应商提出解决方案就是要便利性
禧欢省看的到的成本
到时候通讯又出一堆问题
光跑维修就把那些本又吐回来
但偏偏小公司又特别禧欢这样搞
聪明人做聪明事
时间也是成本
再说工控人更应该注意流程控制(尤其错误处理)
而不是花时间去解决通讯问题
如果切开来说通讯就把它归类在底层
而工控人要懂得应用上层的架构去控制整个流程

网友O:
16个轴的直接一个简易运动控制模块搞定,一个模块7000左右,省钱省事省线

网友P:
坐等教程

网友Q:
是CC-LINK IEFB协议,配JE-C伺服,5U最多16轴,不可以插补。

网友R:
那么牛啊,搞个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