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15):
买这款电机的人说是接三相380V,我感觉是三相220V才对。不太确定,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这电机是有配套驱动器的吧

网友A:
200W3Ph220V50Hz,或220V60Hz

网友B:
应该是220V50HZ电机

网友C:
三相220V,一般配单相220V的变频器。
直接接380V会烧掉。

网友D:
回答是肯定的 工作电压220V 工作频率 50Hz 或者60Hz 都是可以的
永远年轻

网友E:
电机如果是角型接法,将其改成Y型接法就可接380v了。如本就是Y接,就只能接220V了。

网友F:
这种配套驱动顺使用的吧,若实在不明 接个变频器使用也可以

网友G:
加个变频器就解决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H:
加个电容可以在单相220VAC中运行,否则必须用配套的驱动器才可以!

网友I:
3相220V,200W,电源50Hz时,额定转速1300RPM,60Hz时,1550RPM。

网友J:
单相变频器用的电机,三菱d7系列有一款400瓦的,一直想找个这样的电机来带带玩

网友K:
拿变频器来 这个是韩国的电机

网友K:
这个是韩国品牌的电机 三相220V 用个变频器单项入三相出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加变频器才能用吧

网友M:
进口的麻烦!不如本土皮

网友N:
三相220V,也可以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