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PLC如何给程序加个日期密码锁?

楼主(2018-12-15):
谁懂得在西门子200的PLC上如何给程序加个日期密码锁?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解决,实时更新plc的时钟数据到保持寄存器,然后用一个设定好的时钟数据存贮在另一组断电保持寄存器里,实时比较大小,如果超过了你自己设定的时间,就让一个变量置位,通过这个变量去断开你的自动运行程序条件就好了。

网友B:
200smart怎么破解密码

网友C:
楼上有道理!之前我做的 关电就会到原值

网友D(2019-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