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5):
工控大神们用过何种温度采集模块,测量的干扰大不大,准确度是多少,本人用过一次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准确度倒是挺好,但是就是干扰太大,一旦有电磁阀动作的时候,温度干扰相当大,有时可能有40~50的差值,对于采集和控制而言,就会不合适,大神们可以探讨一下,到底哪种温度采集模块好用,而且稳定性和性价比高

网友A:
DS18B20
一般是家用级,玩具级。
工业上要求精度高的都是用PT100,PT1000,
PT100,一般用的0.1度,
高精度即高价格,0.001,探头据说是几千块。
范围比较大的用的热电偶,
偏差稍大,偏差1-2度。
用过pt100,+变送器+200SMART  AE08,但是组合价格比较高,模拟量温度多的话占用PLC的通道太多,想找一个温度采集模块可以完全取代以上组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S18B20
一般是家用级,玩具级。
工业上要求精度高的都是用PT100,PT1000,
PT100,一般用的0.1度,
高精度即高价格,0.001,探头据说是几千块。

不考虑价格,可以Modbus通讯的方式,
如研华4018+,单个支持8路测量,支持热电偶,
   研华4015,是支持PT100,好像是6路吧,记不清.
比起变送+Pt100+AD 模块,应该是便宜一点.

网友B:
支持用研华的4017+和4018+

网友C:
某宝120元6路PT100型用了N多了,杠杠滴。
关键是干扰怎么样?温度漂不漂,能否发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