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笔记本电脑装不了系统,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12-16):
我的宏基笔记本本电脑,装系统时出现BIOS不支持克隆的,安装不了,有没有大神有办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的系统和台式机不一样,如果是台式机的系统笔记本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如果自己装不好就到电脑城装也不贵。
自学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微PE(或者其他PE系统)引导后安装呢?
把系统克隆映像文件复制到微PE系统U盘内,在微PE系统下运行克隆工具对硬盘克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克隆系统(我从来不使用克隆,问题多多)?

网友C:
装WIN7,还是WIN10...注意硬盘分区格式WIN7 只支持MBR分区 ,WIN10 支持MBR及GPT分区。

网友D:
用原版系统盘或U盘装,不要用ghost装,现在大部分主板用的GPT分区用UEFI引导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呀,系统是安装好了,请网络工程师安装的,但是现在安装软件是,一大堆的问题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的系统和台式机不一样,如果是台式机的系统笔记本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如果自己装不好就到电脑城装也不贵。
外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现在搞好了呀

网友F:
用硬盘安装
plc

网友G:
做工控的,如果电脑都搞不定,那就花点时间把电脑搞定再搞工控吧。
网络工程师不可能一直帮你的,特别是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