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

楼主(2018-12-16):
[upload=1]高手帮解释一下,为什么循环次数到了,还会工作。

楼主:
当W2.00通时,应是D100的数值往&D200的开始地址往后传10个寄存器,就不再往后传了。为什么还一住往后传达传?这条指令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因为FOR指令的循环次数为每个扫描周期的循环次数,这个循环走一次FOR指令,下一个扫描周期再执行一次。
要仅仅做一次循环,你需要对FOR指令的执行条件作限制。
Good LUck~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