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大侠们看看我三菱Q系列plc ,十进制转换成ASCII码,有什么错误,

楼主(2018-12-16):
描述:应该是一个字母P,但是显示的不是
应该是一个字母P,但是显示的不是

网友A:
P应该是字符串,估计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数据存储是以二进制形式存储的
在软元件批量监视画面,用ASCII形式监视D1000,“p”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