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安装不能完成,提示先决条件不足
lizhihua

楼主(2018-12-17):
博图安装不了,一直提示要求Totally l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5.0作为安装的先决条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大神,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下的升级包,不是完整安装包!

网友B:
你下载的应该是V15 SP1吧,应该可以直接安装的,就是比较麻烦,百度有教程的,我之前V14 SP1就是直接安装的

网友C:
先安装V15.0,再安装你现在的软件

网友D:
换个安装包试试,根据提示处理问题

网友E:
这是因为你没安装博图v15而先安装其他附件的原因,博图V15安装包里包含WINCC仿真以及PLCSIM软件,一般安装时WINCC和PLCSIM会在你安装博图后自动安装,但是如果想个人安装WINCC或者PLCSIM是需要你在电脑安装博图V15的前提下进行的。
博图安装不能完成,提示先决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