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教三菱触摸屏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求教各位,三菱触摸屏设置一个数值输入之后,如何设置在输入数值之后弹出一个是否确认输入此数值的对话框窗口?

网友A:
数值输入完成后,有一个完成bool变量,在PLC端通过这个bool变量,添加重叠窗口序号字

楼主:
哪有完成bool变量?另设一个按钮吗?我是想直接输完数值后按回车的时候直接弹出来。。
引用 网友A:
数值输入完成后,有一个完成bool变量,在PLC端通过这个bool变量,添加重叠窗口序号字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你可以看下